请教:电镀镍铜镍的表面处理技术

楼主(2010-06-24):
钕铁硼磁石表面一般都需电镀镍铜镍,起防腐作用;为何在镀铜前需先镀一层镍,有何效果?另外,中间的镀铜层是否越厚,镀层的耐腐蚀性越好,有高手能指教吗?

网友(2010-09-05):
前面一层镍是打底,叫冲击镍,增强结合力,理论上镀层越厚是好点

网友(2011-07-05):
先镀一层镍增加结合力,不易起坡降低粗燥度,越厚结合力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