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材料比较耐磨?往复运动接触的液体含有硅粉

楼主(2010-06-24):
我们有一个直径3mm的轴,往复运动,因所接触的液体含有硅粉,很容易磨损,不知道有什么好的办法
  轴的材料为SUS304,表面镀钛。

网友:
你不是已经写了材料了吗?
是否有冲击?工作环境?
考虑抗冲击和耐腐蚀的话,建议你才用T8热处理后,表面做ALTIN

网友:
度钛都不行啊,
往复运动?该轴受力么?3MM?用工程塑料代替可以么?价格低点,磨损了换就是了

楼主:
你不是已经写了材料了吗?
是否有冲击?工作环境?
考虑抗冲击和耐腐蚀的话,建议你才用T8热处理后,表面 ...
引用 网友A:

受力,也有冲击,冲击比较小

网友A:
受力,也有冲击,冲击比较小
就无需用SS304了
按照你目前使用情况,如果轴不长的话用SKD61,表面热处理58度就好了
如果轴长的话用SUJ2热处理
表面镀钛太贵。
如果你的精度不高的话,上面的都不用了,真接用S50C,坏了就换

网友:
方案如此的多,考虑它要耐腐蚀,表面处理还是需要的。
58度解决不了硅研磨,必须近90度以上的表面。

网友:
关注学习

| 获得下载积分说明  |  寻找校友  |  同城好友  |  社友中心  |  寻找合作  |  招聘求职  |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
不知道90的硬度会不会不好加工,轴长65,外径3,公差正2丝

网友:
直接用合金棒做,表面加涂层。
因为你说冲击力不大,才想这样试试。

网友:
解决方法1、改进材料。2、可否采用密封的方法,阻断硅粉的进入,也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建议采用往复密封圈加上橡胶防护罩进行防水。

网友:
也许表面处理使用PTFE可以解决,主要是防腐蚀及降低表面摩擦系数(0。13),QQ,4900687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