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用什么方法来滚压80的内孔?

楼主(2010-06-24):
各位大侠:
          你们好!
          在车床用什么方法来滚压80的内孔啊

网友:
内孔滚压器。

楼主:
这个我知道的但我们之前一直没有用过是否有什么具体的工艺呢

网友:
可以自己做一个轴承上在刀杆上面来滚压,我们滚压油缸都是这样来滚压的

网友:
4楼这个好,,,,,,,,,,,,,,,,,,,,,,

网友:
可用钢球巩压........................

网友:
可以自己做一个轴承上在刀杆上面来滚压,我们滚压油缸都是这样来滚压的
引用 网友A:

万一是非标的孔呢

网友:
用单刃滚刀加工,量大的话用80滚光刀钻床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