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我应该怎么说呢

楼主(2010-06-24):
为什么我操作的那台加工中心,同一把下去的两个孔同轴度竟然不对啊,差好多啊,而且两个孔Z相差80应该说不会让刀的,中间还是空的

楼主:
等待高手来解答我的问题

网友:
没听明白,你是说一个孔加工两次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相当于一个直板的手机,左边一个孔,右边也一个孔,当然我那个工件是中间挖空的,可以塞一根轴进去

网友:
没全明白说的是什么问题?是不是丝杆问题啊,80是什么数字?

楼主:
回复 网友B:
Z轴相差80,如果说,你不知道的话,也根本回答不上来的

网友:
呵呵,还是没明白,你的加工中心几轴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期待高手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会不明白呢,我真是奇怪,就相当于你把手机侧放就好了,想象一下不就行了,我的加工中心是四轴的,孔的厚度是5,如果再理解不通我真的是要疯了

网友:
是钻孔吗?
如果是,把钻头只留前面10毫米,后面磨细。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孔是15大的,我先用钻头打一下,再用的是绞刀,主要是他的同轴度不对啊,感觉有点偏心

网友:
要用镗刀镗一刀矫正的。。。。。。。。。。

网友:
楼主如果没问题
能不能把加工的样件图发张出来啊
那样要好判断点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没有发过啊

网友:
是不是两次定位不同啊?是Z向高度相差80还是同轴差80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Z轴高度相差80

网友:
回复 网友C:

    80丝?80UM ..80MM:funk::funk:

网友:
你对加工中心的操作、编程、工件原点设定、加工工艺、及刀具的使用、都熟悉吗!!

网友:
是钻孔吗?是不是工件没装夹好啊?

网友:
看了所有的帖子,还是不明白楼主是说的同轴差还是孔深差,而且越看越糊涂
如果是同轴差,请问你是如何检测的?
如果是Z即孔深差,那工装是如何装夹的?
问题描述清楚是别人帮助你的前提,如果自己问题都说不清,又如何期待别人认真回答呢?

网友:
回复 网友F:

    这位元帅很不错,我也想这样表达可没你有能力,服YOU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一开始就说是同轴度有问题,你们在不在看,还有机械上不标注尺寸的话,单位是毫米,知道不,随便去问一下职高刚学机械人都知道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用三坐标测的,还有,我找了一些轴塞了一下,装不上去,如果说一个手机侧面上要打两个孔,直板的,你说要怎么装夹。还说看不懂,我真是搞不懂,是我表达有问题,还是你们理解有问题,照理说这个孔是不会出问题的,但问题就在于他出了问题才来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这位仁兄你很聪明,能理解我的意思,如果说要买台机床解决这个问题的话,那我们公司还不如外加工

网友:
你用的应该是立式的加工中心吧,
我觉的你的问题不是机床的原因,应该是刀具的原因;
中间是空的,那么钻下面一个孔时平面可能不是加工面;
钻头容易偏,而铰刀又不能修正这个误差,所以会造成不同心;
钻后镗一刀再铰应该不会产生这个问题;

我感觉你向别人请教问题,却不是哪种谦虚的态度,
而自己描述的问题又没有完全讲清楚,
很多可能自己想当然的事别人又没见过,
可以有很多种可能;
谦虚一点,别人会很愉快回答你的问题,
象我等水平不高的也可以多学点知识;

网友:
不好意思,可能是我的理解能力太差了,不知道你问的是什么,不能帮你

网友:
老师常说:好好学习,谦虚使人进步。

网友:
或许楼主说的是中空的零件,在上下端面上各加工一个孔,上面的孔略大,下面的孔略小。两孔要求同心。

听楼主说的,孔深是5mm。估计此零件是薄壁类零件,应该考虑加工变形的问题。包括孔本身的圆度。

另外,建议楼主上传零件图,这样对描述问题会帮助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