蓄能器为何发出巨大的响声?

楼主(2010-06-24):
最近我们单位的液压站的蓄能器发出巨大的响声,伴随着强烈的震动,并且液压泵的压力表的指针在蓄能器发出响声时明显回摆压力由85bar降为50bar,起因是液压站的四台液压泵的四台电机的两个电机短路跳闸,电机修好后就出现这个故障。蓄能器为活塞式,由25个氮气瓶和蓄能器串联在一起。由于生产的需要现在还不能拆蓄能器,我怀疑蓄能器的活塞卡住了。大家分析一下巨大的响声是怎么引起,液压泵的压力为什么不稳

网友:
是管道里有空气吧!你说的活塞卡住了也不是没可能,不过就算卡了也不会动压力啊,会不会活塞动作不活了!

网友:
25个活塞式蓄能器串在一起,坏一两个对系统没有什么影响的。
你还是找一找电机为什么会跳闸吧?

网友:
应该是空气在作怪,等停机了,排完再看看

网友:
估计是开始的时候活塞卡住了 导致系统压力过高 所以电机跳闸了。活塞卡住在巨响后消除了,由氮气来维持系统压力了,所以系统压力正常了。电机也不再跳闸了。还有问下你的活塞蓄能器怎么跟25个氮气瓶串联的呀。见过并联用的,以减少蓄能器数量的,没见过串连用的,好像氮气瓶就只有一个开口吧!不好意思 跳闸是短路造成的,没看仔细。

楼主:
回紫剑狂风:不好意思写错了是并联的。我只是想不明白巨大的响声是蓄能器活塞上面的氮气被压缩后释放发出的还是活塞下面的液压冲击发出的,伴随着蓄能器的强烈震动。

网友:
是否是N2漏气,达不到要求,也会有声音的

网友:
估计是开始的时候活塞卡住了 导致系统压力过高 所以电机跳闸了。活塞卡住在巨响后消除了,由氮气来维持系统 ...
引用 网友A:

    如果活塞卡住,系统压力过高,压力达到设定值时电磁卸荷溢流阀会卸荷的。不会憋坏电机。

网友:
这个我只是针对部分来分析,这种肯定分析不全。如果你用过变量泵你就会发现系统没达到设定值,而烧坏电机的。原因很简单选衡功率变量泵 低压大流量, 高压小流量,低压结果泵变量不正常,就会造成高压大流量,这时所配电机明显偏小,而溢流阀也没到设定压力,电机则会烧坏,不过一般电机有热保护的,所以电机就给跳掉了!

楼主:
我初步判断 1、有可能是泵向蓄能器提供的流量不够,导致向系统提供的流量不足而使泵的压力瞬间降低。2、有可能系统有泄漏导致向系统提供的流量不足而使泵的压力瞬间降低。从而引起蓄能器的响声。

网友:
这个我只是针对部分来分析,这种肯定分析不全。如果你用过变量泵你就会发现系统没达到设定值,而烧坏电机的 ...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谢谢。

网友:
不知道你说的响声是连续的还是单次的,不过感觉问题还是在换电机的时候引发的,往往有一些小节不注意就不利于问题的查找,你先仔细检查一下电机和油泵的转向(这个应该不会错),在往下拆电机的时候是否动过其它液压件,重装时是否装反(可能性很大,尤其是单向阀或电磁溢流阀)。
     楼主最好提供一下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