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T4163C维修一例-----分享

楼主(2010-06-24):
前两天接了一台T4163C坐标镗床电路维修的活,这是一台比较老的设备了,据操作者讲,发生故障时是向右行走工作台会跳闸(控制线路)并且会烧右边的光屏灯泡,于是我想,有可能是控制线路的某一根线和灯泡的线串线了,就把和向右行走的控制线路的每一根线和灯泡线用万用表测了一下,结果未发现异常。线路也没有老化。没有办法,只得找来了资料看了一下,又仔细的问了一下故障前的情况,得知使用了大量的水,这样子也就有头绪了,看来真是哪一根线漏电了,一根一根的断,总能试的出来的,因为怕灯泡再次烧坏,我就把灯泡拧下来了,结果一开机,又跳,把末端控制线摘了,不跳闸了,以为是接触器坏了,一个一个的断,最后找到了一个最可疑的接触器,把所有的线全接好,从接触器上断开连接线,最后又找到了一根能让机床跳闸的线,就是它了,一看资料,竟是走刀电机线,哎,原来是电机受潮了,灯泡没准是新的,现在的质量都不好,所以上去后没用几下就烧了!原来左边的那个就不烧。但电机线和跳闸没有关系呀?跳闸的是控制线路呀!疑问太多了!用大灯泡烤一会,烘干一下,在试,呀,还跳闸,怪了,这是怎么回事呀?不是电机!有很大的可能是接线处,哪里有接线的端子哪里就有可能出现问题。我把一个一个的航空插头都拆下来看了一下,在一个最大的插头处找到了故障的真因!端子附近烧黑了一小片,就是我查的那根电机线,在一看邻近电线,正好是灯线,看来是和灯短路了,但用万用表是测不出来的,因为万用表电压不足以让线路出现短路击穿状态。要想测出来看来是需要摇表的!幸好插头上针脚还有几个空的,找了烙铁重新焊了一下,再次开机试验,正常了,哈哈。(情绪又突然下降)郁闷,这插头从外观怎么也看不出来是坏的,附近也不像是有水渍的样子,要不然早就找到这里了!真倒霉

网友:
希望版主能多分享一些维修经验.

网友:
机械维修经验是很重要的
谢楼主。。。。。。。。。。。

网友:
前几天也试过修一台床子也是插头的问题.DA98先是开机不报警,什么都不动过几分钟报3号.以为是驱动器,折开一看没事,手动走开始也正常.但一下就乱走了.后来也是动力线插头烧焦了.

网友:
比较好的帖子,告诉社友一种解决的思路

网友:
进水,受潮导致的绝缘不好经常会遇到。有些是布置不合理,有些是防护等级不够。
俺有次遇到电源线老化后导致绝缘不好的情况,跳空开,开始以为是漏电保护,分开零,地,还跳。又怀疑是空开容量不够,只是加容量要加钱的,没敢贸然行事,手里没摇表,换线看看,结果,倒霉!把手给割了。换了线就好了。疼得个我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挣的真是“血汉”钱呀!

网友:
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我也碰到过

楼主:
这个问题在车床和铣床上是最多最容易出现的。每年我都要给车床换线二三十台,铣床十来台。

网友:
盼望“北京机床维修”老师,多写些维修经历的文章,让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谢谢啦。

网友:
前两天接了一台T4163C坐标镗床电路维修的活,这是一台比较老的设备了,据操作者讲,发生故障时是向右行走工作台会跳闸(控制线路)并且会烧右边的光屏灯泡,于是我想,有可能是控制线路的某一根线和灯泡的线串线了,就把和向右行走的控制线路的每一根线和灯泡线用万用表测了一下,结果未发现异常。线路也没有老化。没有办法,只得找来了资料看了一下,又仔细的问了一下故障前的情况,得知使用了大量的水,这样子也就有头绪了,看来真是哪一根线漏电了,一根一根的断,总能试的出来的,因为怕灯泡再次烧坏,我就把灯泡拧下来了,结果一开机,又跳,把末端控制线摘了,不跳闸了,以为是接触器坏了,一个一个的断,最后找到了一个最可疑的接触器,把所有的线全接好,从接触器上断开连接线,最后又找到了一根能让机床跳闸的线,就是它了,一看资料,竟是走刀电机线,哎,原来是电机受潮了,灯泡没准是新的,现在的质量都不好,所以上去后没用几下就烧了!原来左边的那个就不烧。但电机线和跳闸没有关系呀?跳闸的是控制线路呀!疑问太多了!用大灯泡烤一会,烘干一下,在试,呀,还跳闸,怪了,这是怎么回事呀?不是电机!有很大的可能是接线处,哪里有接线的端子哪里就有可能出现问题。我把一个一个的航空插头都拆下来看了一下,在一个最大的插头处找到了故障的真因!端子附近烧黑了一小片,就是我查的那根电机线,在一看邻近电线,正好是灯线,看来是和灯短路了,但用万用表是测不出来的,因为万用表电压不足以让线路出现短路击穿状态。要想测出来看来是需要摇表的!幸好插头上针脚还有几个空的,找了烙铁重新焊了一下,再次开机试验,正常了,哈哈。(情绪又突然下降)郁闷,这插头从外观怎么也看不出来是坏的,附近也不像是有水渍的样子,要不然早就找到这里了!真倒霉

  • · 收藏|主题: 244, 订阅: 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