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热器与冷却风扇之间的距离---请教

楼主(2010-06-24):
我们设计了一个风冷系统,冷却器是发动机的中冷+油冷+水冷,冷却器的散热采用风扇强制冷却,现在发现工程师设计的冷却器到风扇之间的距离为350,导致设备的尺寸太长,而风扇的直径是900。请问他设计的这个距离合理吗?是否太大?若设计的不合适,那么这个距离怎么设计比较合适?这个距离的设计依据是什么?

网友:
这个估计是要考虑流场方面的事情
你可以参考换热器试验台里面风道的设计
仅供参考哦

网友(2011-04-06):
该距离一般要求大于风机HUB直径。

网友(2011-06-02):
应该是这样的,呵呵

网友A(2012-01-21):
说依据是什么,这个理论性比较复杂,考虑到风在风机中的形成,涡轮的转动等等,所以一般厂商会给出一个大概值,首先看你的风叶的进风方向,是从发动机往风冷系统鼓风还是从风冷体统往发动机引风,一般去取风叶直径的1/3左右,希望能给你参考

楼主(2012-02-29):
引用 网友A:
说依据是什么,这个理论性比较复杂,考虑到风在风机中的形成,涡轮的转动等等,所以一般厂商会给出一个大概 ...

谢谢你的回复!你给出的结论比较结合实际结果。虽然这个是以前的帖子,非常感谢!

网友:
这个距离尺寸还是很有说道的,但是理论方面的计算还是不如实际使用中的效果来的真实。

网友(2012-11-14):
我们根据经验,当散热器是吸风的时候取风扇直径的1/4,吹风的时候取风扇直径1/2.

网友(2016-09-26):
引用 网友A:
说依据是什么,这个理论性比较复杂,考虑到风在风机中的形成,涡轮的转动等等,所以一般厂商会给出一个大概 ...

这个大概值是经验值,还是厂家给的参考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