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工件如何加工,主要是20和19如何保证?

楼主(2010-06-24):
请教各位大侠此工件如何加工,主要是20和19如何保证?
材料为SUS440C不锈钢,硬度要求62,光洁度0.8

网友:
用加工中心或数控铣应该能搞出来

网友:
看图估计是外齿轮泵的一侧泵盖,两个有精度的孔是齿轮心轴要穿过的孔吧,孔径尺寸应好控制些,中心距要求高了点吧,加工中心定位精度是能达到,但加工中还有误差,弄不好就超差,若是齿轮传动的中心距,应可放宽一些。

楼主:
看图估计是外齿轮泵的一侧泵盖,两个有精度的孔是齿轮心轴要穿过的孔吧,孔径尺寸应好控制些,中心距要求高 ...
引用 网友A:

    大侠高手啊,一下就看的出,应为硬度要求较高,如果公差改到重负一丝,热处理后磨两个孔的时候,精度应该能保证的吧,加工商竟然说磨床不能保证,郁闷,磨床我也不懂

网友:
若用内圆磨床可以是不好保证,工装的装夹误差就不止,给你个建议,订做一根加工中心刀柄上用的内孔砂轮,上一台高速加工中心XY轴插补磨孔。关键还是要有高精度的机床,定位精度是直线光栅反馈的才好。

网友:
我朋友厂里做齿轮泵,这个东东都是加工中心弄的。你可以外加工拿去试试看,如果精度要求高,还是要找技术好点的厂家。

网友:
不知道线切割 慢走丝可不可以保证

网友:
这个问题很难解,不过总会有办法的,是不是

网友:
坐标磨、坐标镗都可以。
好一点的加工中心也可以。
关键你找着厂家或设备就行。

网友:
两圆的中心线精度比圆孔的精度都搞

网友:
坐标磨、坐标镗都可以。
bbs.cmiw.cn好一点的加工中心也可以。
关键你找着厂家或设备就行。

网友:
这种零件一般用加工中心可以处理。主要是镗孔合金的选择。建议楼主选用陶瓷合金加工。62HRC应该不是什么问题

网友:
要是不深·上坐标磨(价格有点贵)·或者上好点的自动设备(好马配好鞍,所以说刀具要选择好) 这两方法都能保证你那要求·这都需要因你环境而议

网友(2010-08-25):
有很多方法,主要是比价格,所选择的设备,定位精度和重复定位精度都应该在2个缪以内,至于粗糙度,选择好的刀具,加工参数是完全可以达到的
1,数控铣
2.慢走丝
3,坐标镗/磨

网友:
有设备就不是难题,没有设备就有难度。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不错,但是放宽点两轴线平行度不好

网友:
我们做齿轮箱体,轴的中心距公差都在正负0.017丝以内没有问题的,一般的数洗都可以的

网友:
这个不好干了,当然关键还是设备了,设备好没问题了,其实两个孔也不好干,公差比较小了,还的看孔的深度了!

网友:
坐标镗床加工,两孔可以留余量研磨。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般加工中心用的滚珠丝杠就是3级磨削丝杠,精度为0.008/300,机床精度(XY轴)定位精度为0.005,重复定位精度0.008(行程一米内),主轴回转精度0.005,所以你说的0.017可保证,我也知道不用光栅的开环就能保证。但他这个中心距是0.005呢,你知道海德汉的光栅的误差是正负0.002吗?不大容易的,一次装夹保证平行度,要是平行度不好就要找设备问题或加工装夹问题了

网友:
不好意思我惨错了,堪称0.015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