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面的时候刀具磨损太快---求助

楼主(2010-06-24):
公司最近加工一焊接工件材料316L,此工件有2块直径1600mm的厚度20mm316l的板子焊接在一块法兰上组成的,1800mm的面,上面均布48个孔,2面板上48孔均开14mm的焊接坡口,焊接48电极座,现在的问题是铣面的时候刀具磨损太快,根本扛不住焊接疤痕。

不知道各位高手有类似的加工经验没?介绍把好的面铣刀啊。。目前使用 黛杰 的面铣刀

网友:
把情况描速详细一点:316L焊接后又没有进行热处理?焊缝处的硬度大概有多少?用的事黛杰的哪一种材质的刀片?哪一款刀片?哪一种刀具?切削参数又是多少?。。。。。。。
这样详细一点,大家才好帮你想办法啊?

网友:
对,把具体情况说清楚一些,黛杰的铣刀在加工焊缝上还是很突出的。

楼主:
刀片型号是wdmw10x620ztr jc8015参数是s600-800  f1000--2000,
工件的法兰是3级锻件约180HB,面板也差不多,焊缝的硬度没测,因为中间是空心的有时候还有震动,当铣刀焊缝的时候声音明显变大,目前我们是采取的空气冷却没用切削液
大家帮忙看下啊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的切削深度是多少?刀盘直径多大?几个齿?这款刀具的特点是超大进给。

楼主:
切削深度30-60s,5个齿的,刀盘80mm的,也尝试过超大感觉很震

楼主:
明天等我发几张刀盘磨损的照片上来看下具体是哪个方面的原因

网友:
最好把工件图发出来看看,纤焊部的焊料如果凸出来太高的话对刀具寿命影响也很大。还有就是看看机床的功率有多大?你的工件切削加工时的功率将达到20KW。建议把切削速度调整为(Vc=95-120M/min),进给每齿大概0.5-0.9。另外这种纤焊加工对刀具的损耗大也是很正常的。因切削加工过程中不断变化的冲击切削力(相当于切削两种材料,一种软材,一种硬材)。

楼主:
呵呵好的我试试看,确实工件还存在不连续切削的情况,上面还有四十八个孔,工件图就不发了因为公司保密的我只能讲个大概,非常感谢

网友:
如果需要什么帮助的话我也可以到你们公司去。或者电话或QQ联系。QQ56553423  TEL13928958849

网友:
你的情况,我的分析是:刀具选型错误+切削参数选用不当。
焊缝处硬度很高,不应采用大进给铣刀加工,切削抗力大不说,由于主分力在轴向上,所以工件变形大,造成已加工面回弹严重,从而加剧刀具磨损,建议选用90度或75度主偏角刀具,为减小切削力,还应选用较轻快刀片。切削参数上,请查你具体选用的刀具推荐值。

网友:
刀具选型错误+切削参数不当。
应选90度主偏角刀,及不锈钢专用刀片,具体参数查看选定刀片推荐值。

网友:
说清楚一下你的焊缝处是什么材料?

网友:
铣刀经过焊接的电极座吗?如果经过就是它严重的磨损了你的铣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