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0-06-24):
谁能说的具体点 谢谢!!!

网友:
 螺纹环规用于测量外螺纹尺寸的正确性,通端为一件,止端为一件。止端环规在外圆柱面上有凹槽。当尺寸在100毫米以上时,螺纹环规为双柄螺纹环规型式。规格分为粗牙、细牙、管子螺纹三种。螺距为0.35毫米或更小的2级精度及高于2级精度的螺纹环规和螺距为0.8毫米或更小的3级精度的螺纹环规都没有止端。

网友:
我也不了解啊,过来看看呢!

楼主:
那螺纹规具体的作用是什么 控制螺纹什么的
1 N0 u6 Z+ z/ J6 `; S中经,大经,作用中经,还是什么?

网友:
只能控制产品的最大实体极限,确保能够装配而已!近似作用中径。要要真正检测单一中径作用中径等还得用Johnson gage

网友:
就是简单测量所加工的螺纹在有效的公差里合不合格的一个基准件!

网友:
也许我们用的比较简单,说的螺纹规只是测量螺距的,2楼说的是螺纹通止规吧!

楼主:
Johnson gage是什么 小弟才疏学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