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抱死联轴器? 扭矩大约在500牛米-1000牛米

楼主(2010-06-24):
有没有抱死联轴器,扭矩大约在500牛米-1000牛米。谢谢各位大虾了!

楼主:
难道没有,是我说错了!?没有人离我,真尴尬!

网友:
可能说错了, 但没有什么尴尬的.
没有见过联轴器本身带有抱闸的......
不过倒有防抱死联轴器(扭力限制器), 又名安全联轴器, 目的在于保护机械传动与伺服电机. 当运行扭矩超过设定允许扭矩值时, 主被动侧之间迅速脱开, 反应时间很短, 有的脱开扭矩也是可调的...

具体可参见下图:

网友:
没听说过,我只接触过带安全销的联轴器,超过一定扭矩,安全销就断裂

网友:
为什么要抱死离合器呢?离合器有电磁离合器还有超越离合器啊。真要抱死的话直接在轴上加扭矩或速度传感器。抱死电机可以吗?

楼主:
版主能否将图片上的参数发给我一份!我的邮箱是TRRE00@163.COM,谢谢了!

楼主:
我这个链接不是电机和丝杆连接,是另外一种连接方式!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的意思是带是带制动的联轴器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带制动的联轴器,有没有具体的图片能否发来看看,谢谢了!

网友(2010-09-05):
武汉正通传动技术有限公司做的应该就是抱死的联轴器

你说的是否为无键联结,带锁紧盘或者胀紧联结套来传递力矩的联轴器啊?

武汉正通传动技术有限公司的电话0086-27-61768888 ,他们生产的联轴器使用胀紧联结套的,扭矩到11000KN.M的都可以锁紧盘锁住
 照片上的那个轴孔就没有键,是个光孔,依靠锁紧盘(胀紧联结套)抱死而传递力矩。武汉正通传动技术有限公司的网址HTTP://WWW.PTC.CN  你可以联系一下

网友:
回复  _厚德载物

    有带制动的联轴器,有没有具体的图片能否发来看看,谢谢了!
引用 网友C:

    有带制动轮或制动盘的联轴器,需要与制动器配合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