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导轨、丝杆轴承润滑脂的选型---求助

楼主(2010-06-24):
我公司的数控磨床丝杆轴承用的是NSK、直线导轨用的是THK,由于机床设计的问题,这俩处经常有水进去,用不到半年就要更换导轨和轴承,每次更这些费用多要好几万的,现想向各位大虾请教,什么品牌的润滑脂性能好,对防水效果有特效的润滑啊。跪求!

网友:
有的,目前防水效果较好的是复合磺酸钙和脲基脂。

网友:
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哪位高人能讲更详细点吗?

楼主:
楼上的,请问这俩种润滑脂那能买到啊

网友:
这种情况,最好用导轨油进行润滑(要看设备的润滑方式),如果要用润滑脂的话,你可以试试壳牌的爱万利HD2或美孚的力士EP2.但最需要解决的应该还是密封问题.

网友:
复合磺酸钙的目前国产的好象还不太过关,进口的用得多一点;;脲基的国产的品牌较多,质量好的要碰的。

网友:
治标不治本 最好自己改一下密封结构

网友:
我们瑞安勃的Maxxlife220防水性能和机械稳定性特别好,美国进口的,推荐试试。

     MaxxLife是利用全新的粘稠科技的独特的润滑脂。提供了优异的润滑性、热稳定性、防锈、防水冲洗性能,这种极压、抗磨损安定腐蚀特性由独特的非常极化的人工合成粘稠剂直接支持。它们的机械稳定性超越了传统的油脂使它们在高负荷的应用中非常理想。它们不含重金属和对环境不良的成分。
-机械稳定性:
              在ASTM油脂测试中,100,000次的击打后稠度几乎没有改变。另外,在常规的Shell Roll Test (D-1832)中也没有观察到明显的变化。为了增加测试强度,这种测试被修改成从室温下6小时到150°F下100小时,仍然观察不到变化。
-载荷能力:
        Timken值为65磅,LW1值为65kg,焊接点500kg为典型值。
        四球(D-2266)测试中,MaxxLife HT™同样显示出优秀的润滑能力。
 -热稳定性:
        1、 滴点:直到600°F左右仍然没有变为可流动的,和那些锂复合体、钙复合体、铝复合、和聚脲素纤维、粘土润滑脂不同的是:当MaxxLife HT™回到室温时又恢复了脂结构。
        2、 D-1263车轮轴承泄漏测试:在测试中,改变到325°F,MaxxLife HT没有泄漏、硬化或其它失效的状况出现,完全是顶级油脂的表现。
        3、 润滑寿命(D-3336)测试:MaxxLife HT™表现出超常的性能,在更严酷的325°F条件下显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结果(600小时)。
-氧化稳定性:
            D-942氧化稳定性测试: 500小时2 PSI和1,000后9 PSI。这个结果可以和其它顶级的锂和锂复合润滑脂相比(5 PSI at 100 hour)。在特别修改的GM 9075-D的测试中,涂抹了润滑脂的面板暴露在300°F 一个星期后,其它顶级润滑脂都已经烤焦和硬化,而MaxxLife HT仍然保持柔软、滑腻特性。
 -抗水性:
            在不同的ASTM工作稳定性此时中,MaxxLife HT混合了50%的水,在100000次击打以后,仍然基本保持一致,而其它顶级润滑脂都已经掉落或者分解了。防水性- MaxxLife HT™显示了良好的粘附,没有崩溃的迹象。在水洗测试(D-1264)中,MaxxLife HT™取得了优秀的评级。
 -抗腐蚀性:
            在耐腐蚀测试(D1743)中,MaxxLife HT™和其它顶级润滑脂同样通过了测试。而在用合成的海水来代替的更严苛的测试中,MaxxLife HT™仍然达到1,1,1等级。在盐雾测试(ASTMB 117)中,一般认为好的结果是在40-100小时内保持抗腐蚀和保持润滑油,而MaxxLife HT™达到了不可思议的超过4000小时的成绩,优于其它顶级润滑脂。(0760-88825887,  rli@richpalmlube.com)

网友:
请问谁有thk的产品样本的电子版,可否发一份给我,谢谢!xuyangzhao2008@yahoo.com.cn

网友:
美孚 EP-1润滑脂,或者壳牌 Alvania EP 润滑脂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