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后钢板开裂---求助

楼主(2010-06-24):
现有一 A3钢板 12mm厚,板上用镭射割孔。然后有壁厚3mm的紫铜管套在孔里焊接 ,焊接后钢板开裂
使用焊接方法:钎焊  焊材是铜条 中火焰 硼砂
请高手们一起来探讨下这问题  谢谢了 有实践经验的更好!

网友:
现有一 A3钢板 12mm厚,板上用镭射割孔。然后有壁厚3mm的紫铜管套在孔里焊接 ,焊接后钢板开裂
使用焊接方 ...
引用 网友A:

路过,学习,顶你一下子,你孔的配合要明确,铜材变形量可能比较大

网友:
配合间要有一定的间隙,焊接过程中变形大而引起钢板开裂

网友:
12MM厚钢板,变形开裂!变形量真大!

网友:
有图吗?????裂缝方向如何???????

网友:
一. 清除干净切割孔表面氧化层.
二. 加大孔经.
三. 加高钢板预热温度.

网友:
焊接时增大加热面积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