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森3 PC51板维修问题 高手帮帮忙

楼主(2010-06-24):
我厂有一台CKA6150数控车床大森3系统的,前几天开机突然出现报警,原以为是变频器电池没电或系统故障,但是用万用表量电压正常,又把系统总清还是没好,后来将另一台床的变频器板拆下换上,结果是PC51板坏了,问题好像不大,本人想自己修拿出去修太贵了,望各位高手指点一二,坏掉的板报警如下:
342  伺服侧出错 (Z)
327  UNF IN ISHED PROGGEN
322  CMOS 未使用区被使用
174  内存出错 (KEEP)
102  除数为零

网友(2010-09-12):
我的情况和你的一样,今后请多多联系。

网友:
慧博时代(北京、上海)科技有限公司
HuiBoShiDai Technology Co., LTD

维修部电话: (北京总部)010-88459351/2 (上海分部)021-54257837/67

传真:010-88459355                 联系人:江振涛
手机:15801639980                  QQ 840491685              Email; huibogs@163.com

北京工程部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坞村路空军西郊干休所内
邮局地址:北京海淀区2715信箱       邮  编:100195
上海分部地址:上海市徐汇区天钥桥路811号15A室      邮  编:200030

维修及保修时间:标准维修时间5-7个工作日;加急1-2个工作日;对修复部位保修6个月。

网友(2019-06-05):
pc51   cp50b  sr52 分别是控制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