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件镀锌后喷漆,到底合理不合理?

楼主(2010-06-25):
前段时间我设计了一个发动机中冷器管路上用的箱体,要求整体镀锌后外部涂漆,生产厂家说没有这种干法,镀锌了为何还要喷漆?我的初衷是为了保持外观的统一性,他说镀锌后油漆无法附着。有谁知道这种镀锌后喷漆的工艺到底可行吗?常见吗?

网友:
一般的油漆附着不好,如果这样做,最好咨询涂料厂商

网友:
电镀锌油漆附着差。

但热喷锌好些。

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楼上正解,“热喷锌”后表面呈磨砂状,再喷漆,那附着力超强,喷后外观很漂亮,杠杠的。

网友:
楼上正解,“热喷锌”后表面呈磨砂状,再喷漆,那附着力超强,喷后外观很漂亮,杠杠的。
引用 网友A:

    热浸锌如何呢?请教大侠

网友:
第一次听说热浸锌,就搜索了下:
“热浸锌是将除锈后的钢构件浸入600℃左右高温融化的锌液中,使钢构件表面附着锌层,锌层厚度对5mm以下薄板不得小于65μm,对厚板不小于86μm。从而起到防腐蚀的目的。”
看样子跟镀锌差不多嘛。

楼主:
看来需要特殊工艺才行,恐怕一般小厂没有这能力.

网友:
油漆的前道工序是除锈除油
正规的做法是喷砂、或磷化丶或镀锌丶后再油漆

楼主:
谢谢版主亲自指导,学到不少新知识。

网友:
应该比那个镀的漂亮吧`具体也不知道怎么搞``求高手解答

网友B:
我也遇过镀锌后喷涂的,因为盒体内部不可以喷涂,外部要,
可以喷上去,但表面出现很多火山坑,
如果不电镀直接喷就是好的,不懂喷涂工艺,上次为这事看过网上一些资料,
说是因为喷涂后烘干时内部的锌分子在活跃,在挥发,什么的,
而喷的又是平光的,表面非常不好看

我们也有用镀锌板加工,再喷涂的,这样的倒没有什么问题

我一直觉得,如果表面都要喷掉的话,还是不要镀锌直接喷比较好,
经过前处理,磷化,涂层与基板结合力很好;
如果先电镀的话,喷涂层的附着力应该会受到镀锌层的附着力的影响。

对了,我说的是静电粉末喷涂,喷漆应该没有问题吧,我也不懂,请高手支招

网友(2010-07-31):
我们这里就是镀锌之后喷漆的,但是我们喷涂的是PVDF漆。在这之前,我们还喷了一遍底漆。附着力很好。没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在防锈上面,热浸锌后再刷底漆+面漆,效果挺不错
    我们现在一般是表面镀三价铬锌,在家喷塑处理,镀锌层不耐温,超过71摄氏度,镀锌钝化层会被破坏,因此塑粉层需要完全覆盖。

网友(2010-12-26):
你要是  镀锌后  还要求喷涂的话 可以
在镀锌后 加 SURTEC 609 等工艺的处理,结合力不成问题.
不会因为喷涂起泡

网友(2011-05-10):
镀锌后直接喷漆附着力肯定不好,脱漆是常事。你可以先做前处理,再喷漆。镀锌层上磷化效果不好,并且对锌破坏比较严重。推荐一个成都产品:704XT2镀锌件涂装前处理液,效果不错,可以试试。

网友:
都是高手!过来学习下

网友(2018-04-04):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过镀锌后喷涂的,因为盒体内部不可以喷涂,外部要,
可以喷上去,但表面出现很多火山坑,
如果不电 ...

你好,我现在有个产品,热镀锌后静电粉末喷涂(简称喷涂),现在喷涂的产品附着力不好,很容易起皮。不知道热镀锌后喷涂这种工艺是否合理?如果工艺合理,需要如何改进?必须喷涂前抛丸?磷化就不想了,现在环保管的严。或者说热镀锌和喷涂两种工艺的酸碱性造成了?期待回复,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