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7130h故障诊断---求助

楼主(2010-06-25):
大家好,一台杭州M7130H平癦,测量充退磁电路的输出(空载)直流电压是220伏(输入交流电压130伏),加负载测量是120伏,用手摸变压器发热但不烫手,也没有味。机床可正常运转,这是不是故障隐患?应该怎样处理。请问高手,谢谢!

网友:
机术正常工作时,电源变压器是有一定温度的,要发热的,但这个温度几乎是衡定的,不会感觉烫手,这个是正常的。

网友:
充退磁电路的输出直流电压,应以加负载测量为准。

楼主:
谢谢两位高手,我就放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