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工现场有一台非开挖设备,电机启动问题---请教

楼主(2010-06-25):
施工现场有一台非开挖设备,由两台37KW电机拖动,在负载一定的情况下,两台同时启动时热继电器启动机器不能启动,用一台电机启动机器正常启动在启动另一台电机,机器也正常运行。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电机启动时电流特别大, 直接启动的花要4-7倍, 两个同时启动则热继电器过载 所以不能启动。一个启动后再启动另外一个则电流会小很多,所以热保护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网友:
二楼说的有道理,电气方面的知识以后要多学一点

楼主:
谢谢!我也查了相关资料启动电流是5-8倍。可将启动方式修改一下。

网友(2010-09-20):
这个功率的电机都是要电磁启动器或者星三角转换启动,不能直接启动,要是需要同时启动需要就该甩开热继,要是不需要同时启动,就一个一个启动后,也可以同时空载启动,以后合上离合器带上(轴)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