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螺距螺旋线的画法。请教

楼主(2010-06-25):
最近遇到变螺距螺旋线问题。请高手指点下!

网友:
楼主说的是这样的吗?希望我的帖子对楼主有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这样能教下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图片中的参数方程就可以做到这种效果了,图片中也有文字说明,楼主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网友:
上下一样怎么设置参数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只需把"a"值修改为一个常数即可,此参数方程中"a"的含义就是螺距!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那个是UG几啊    我5.0的   怎么设置成你那样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不是UG中设置的,是几个图片在PS中合成的,再加上文字说明

网友:
回复 网友A:

    给说说呗   你怎么实际操作

网友(2010-07-25):
回复 网友C:

    螺旋线的参数里,螺距用表达式就可以了!表达式可以事先在工具菜单下的表达式里定义!

网友:
回复 12# a841570133 ' t1 y5 m0 W& U2 N
可以的,你在后边的箭头里直接输入a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