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打开文件如何设置自动定位上次打开文件?

楼主(2010-06-25):
如题,请教CAD打开文件如何设置自动定位上次打开文件?
以前CAD打开文件就自动定位上次打开的文件了,现在突然就没有这个功能了,文件很多时查找太浪费时间了,不知各位大侠能否有办法?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帮你顶一下,我也想知道!

网友(2010-08-08):
你可以在工具-选项-打开和保存-文件打开,一般AutoCAD默认是9个最近使用的文件数(这个已是最大数了),你可更改这个数值,设置完成后,以后你就可以在文件菜单下找到以前找开过的文件了,不过一般9个最近使用的文件数够用了。

网友(2012-03-19):
前段时间使用CAD时,打开文件夹中的某个文件后,再次打开文件时,默认打开的是文件夹中的起始位置,而我的文件夹中有很多文件,想再次打开同一文件夹中与上次刚刚打开文件的相邻文件时得拉动滚动条查找,非常不方便。现找到了解决方法:将文件夹选项中——查看——隐藏已知文件类型的扩展名 的勾去掉即可。希望有相同需要的朋友借鉴。

网友(2015-08-22):
我刚才也查了一下,确实没有找到更好的办法,楼上的兄弟的方法比较是比较实用一些。我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