凸轮分割器正反转问题---请教

楼主(2010-06-25):
请教各位高手:

凸轮分割器能否反转,因为我所见的机台及传送链中(应用德士凸轮分割器),如果要实现反向旋转,都是加装了一套齿轮组机构,按常理,只需改变电机的转向即可,正反转的时候压力角不同,这样会不会在以后的运转中造成分割器损坏?请指教。

网友:
等高手!!!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网友:
诶!还没遇到过这种情况也,反转没考虑过,一直用的都是一个方向的转,也没看到过反转的分割器,应该是不能反转的,钢翻了翻镡子的样本是没有反转的

网友:
真没见过,期待高手出现

网友:
咨询一下三共试一试。
他们提供解决方案及详细计算过程的。

网友:
正反转肯定可以的。似乎是带升降的难一些。

楼主:
打电话咨询过DEX的销售,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可以反转,但以前特意问过一个台湾机械厂的技术人员,当时说是压力角不同,不能反转使用,真不知道哪个是对的.有哪位大侠在实际中碰到过这种情况么?

网友:
精密的分割器最好不要反转

网友:
能不能说详细点啊,不是很明白

网友:
压力角不同,不能反转使用

网友:
轮分割器是可以正反转的,但订购时要说明左右旋均可。
建议不要这样使用。

网友:
可是可以的!但要求的精度不行!一般根据设备方向选型的!他有R和L输出方式

网友:
分割器是可以正反转的
建议不要这样使用。

网友A(2011-01-11):
打电话咨询德士,德士会帮你解决这个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电话咨询德士,德士会帮你解决这个问题的。。。

请教您:
弧面凸轮的2D图要如何表达,口述就成。
要画个摇摆式的弧面凸轮,不晓得如何表达才能和您沟通和委托加工。
最高转速在 2000RPM ,一般型号的摇摆凸轮中没找到相应的型号。

网友:
凸轮分割器一般采用修正梯形曲线,正反转压力角是不一样的,如果要反转,就不能采用这种曲线,比如用正炫,但机械性能会差些

网友(2011-03-25):
凸轮分割器是可以正反转的,不过最好在订购产品的时候跟供应商说明白是需要哪样旋转方向,到时按照要求加工就可以的。我们就是生产凸轮分割器,有需要可以联系我们:诸城市明润机械有限公司0536-6089366,15666468166,QQ:373271615,阿里巴巴、慧聪ID:fengeqi05。网址:http://www.mrjx.net , http://www.mrjx.net.cn .

网友(2011-11-26):
我是佛山市华鼎机械有限公司的  我公司专业生产凸轮分割器的厂家  升降式的买进口的当然贵呀  ?没个一千几百万的设备能做好一台分割器吗 ?我公司采用全电脑五轴联动磨制的凸轮。  我公司生产的分割器质量和台湾的不分上下的。。大家也可以了解下? 我是小陈13420665088

网友:
看型号的,有些可以反转,有些不可以。里面的凸轮曲线不一样。

网友:
压力角不通,有可能会有死点或者损坏凸轮

网友(2015-03-03):
可以正反转的

网友:
如果旁边没有联动机构是可以正反转的 只要改变下电机的接线方式,控制电机正反转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