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液压泵和内插式电机配套使用的一些想法, 欢迎大家讨论!

楼主(2010-06-25):
内插式电机的优点就是省掉了钟罩和连轴器,节省了空间。
但是使用的时候要注意以下点:
1、就是安装时要在插槽和泵轴上摸点二硫化钼(不是黄油,是黑色的那种),不然很容易生锈,不容易拆卸。
2、排量比较大的泵一定另外要安装装泵的支架,不然由于泵自身的重量会使泵轴侧向受力,时间长了容易造成泵内部轴承的磨损。

一时间就想到这些,欢迎大家讨论,有说的不对的请指正。

楼主:
为什么没人参与讨论呢???????????????????

网友:
一个较大的缺点就是电机和实际系统需求功率匹配性差,另外电机轴一般不支持这种形式,需要单独设计或者改造。这东西用于小功率更为合适,另外批量大的产品应用也可以

网友:
10KW以下的有专用的液压内插式电机。用起来是蛮方便的

网友:
各位专家多传授些技术和经验   我们也好想你们学习啊

网友:
一个较大的缺点就是电机和实际系统需求功率匹配性差,另外电机轴一般不支持这种形式,需要单独设计或者改造 ...
引用 网友A:

    对配合精度要求极高,适合小功率的直流电机泵,大批量生产,不适合单件配套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