镀锌板剪切边时间长了会生锈,怎么处理的?

楼主(2010-06-25):
镀锌板(无花钢板)剪切边时间长了会生锈,大家是怎么处理的?
我们公司是涂防锈油漆,但是这样速度太慢了,买冷轧板来做然后镀锌客户又不接受,不知道各位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
我们是冲下来叠好了喷的,喷锌

楼主:
喷锌的具体方法是怎么操作的,是跟喷漆的工具一样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介绍一下喷锌的方法,先谢谢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自动喷锌
适用于钢结构防腐与锌防护层的加强与修补,特别是热镀锌、热喷锌(铝)防护层的加强防护及破损修补。广泛应用于各种塔架、钢梁、管道、车体底盘、护栏、空调支架、污水处理等钢铁构件的防腐与保护。
使用方法:
1)表面处理:新的光滑表面,清除油污,打磨至粗糙度达Rz40um左右;已涂过非镀锌油漆的表面,应完全去除原涂膜后清洁干净;对已涂过本喷锌或热镀锌的表面,清除其表面灰尘、油污及疏松层后直接使用。
2)上下摇动罐体,待罐内珠子摇响后,继续摇动约2分钟,使物料充分混合均匀,以防堵塞,距被涂物约20cm,根据需要来回均匀喷涂。
3)用于修补,喷涂厚度可视破损程度,来回喷涂2-3遍。

网友:
没有想到还有喷锌,谢谢楼上指点,我司有时也要用到,谢谢!

网友:
喷锌的确是第一次听说啊!

楼主:
谢谢您的介绍    明天我就申请买点回来用用

网友:
原来有现成的可以买到,很方便,谢谢5楼。

网友:
多是差不多的方法啊。。。。。

网友:
头一次听说喷锌,我怎么看起来象是手喷漆呀.

网友:
长见识了,这个问题也一直困扰着我

网友(2010-07-27):
第一次听说自动喷锌, 真的可行吗? 以前做的镀锌板切口都有生锈

网友:
头一次听说喷锌,我怎么看起来象是手喷漆呀.
引用 网友C:

    是的,这种就是手喷,但是有漆也有锌。

网友:
圆刀,圆形刀片,分条机刀片,分切圆刀片,数控折弯机模具-南海机械刀片厂-南海机械刀具公司:圆刀,圆形刀片,分条机刀片,分切圆刀片,数控折弯机模具-具有国家多种专利技术,我公司本着诚信为本的原则为客户服务,及时提供最专业、最贴心的技术服务!

网址:http://  w  w  w.nhjxdp.com

手机:(0)18755573666 电话:0555-6770034 传真:0555-6770422

网友:
很多的,我们厂偷工减料的时候就用它

网友:
纳米处理+电泳+喷涂~~~~~~~~~~

网友(2010-08-29):
那不是锌,,叫喷铬多是差不多的方法啊

网友:
我们也用喷锌,是符合环保的,还有就是涂防锈油

网友:
锌也能喷 见识了  买几罐试一试

网友:
科技在进步~~~~~不错

网友:
回复  wuzhn

自动喷锌
适用于钢结构防腐与锌防护层的加强与修补,特别是热镀锌、热喷锌(铝)防护层的 ...
引用 网友A:

 我们也是这样子做的,冲好去好披锋,叠在一起喷切口!

网友(2010-10-02):
喷锌,这个方法可以的~~
不错,谢谢分享~

网友:
IPC類鈑金件下料斷面客戶常要求不得有鏽斑 如樓上所提用噴漆的可節省很多工時

网友(2010-11-29):
涂抹封闭剂或者有银粉笔涂抹

网友:
我也没听说过还有这样的机子,谢谢楼主了

网友:
那东东几钱一罐呀?

网友(2010-12-30):
喷锌或者涂清漆都可以

网友:
喷锌的确是第一次听说啊!谢谢!

网友:
不知喷锌后喷涂层牢固不牢固?另外与原镀锌层的颜色有多大区别?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真长知识!!!!!!!!!!

网友:
我公司也是叠在一起喷防锈漆

网友:
我们以前象这种镀锌板的断面都要钝化处理一下

网友:
喷油就可以解决。。。。。。。。。。。。。。。。。

网友:
呵呵,我们公司是把产品叠放在一起,直接用刷子刷(刷子上蘸涂锈液,LG最变态的,要求全切断面刷)。有时间了发个图片大家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自动喷锌

成本有点高啊!刷防锈油吧

网友(2015-09-12):
受教了,我那是刷银漆

网友:
我们以前一般是拿去镀锌,如果比较紧急的话就自己喷锌。

网友(2016-02-24):
第一次听到喷锌的路过。有张姿势了,好开心!

网友:
除了喷锌外,还可以喷漆吧

网友(2016-05-09):
学习了!涨姿势了!

网友:
我们是冲下来叠好了喷的,自喷漆喷锌

网友:
其实就是一种油漆吧,我也咨询过,漆面不能导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