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缸质量如何保证

楼主(2010-06-25):
近期我厂液压气动缸的质量频繁出现漏油漏气问题,如何保证?谁有好的厂家推荐一下

网友:
一般都是密封问题,既然楼主说是近期,那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
1. 检查图纸有没有改动或者新设计,看密封结构设计处有没有因为改动导致密封结构变化或者压缩量变化
2.检查近期使用的密封圈/密封垫是否有质量问题。

楼主:
主要是密封质量问题,谢谢楼上的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