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G18硬质合金和1Gr18Ni9Ti 不锈钢,不好保温下如何焊接?

楼主(2010-06-25):
请问
YG18硬质合金和1Gr18Ni9Ti 不锈钢采用什么样的焊接方式 , 焊接工艺是什么?  在不好保温的情况下,怎么焊接?在此感谢回帖者,谢谢!

网友:
请问
YG18硬质合金和1Gr18Ni9Ti 不锈钢采用什么样的焊接方式 , 焊接工艺是什么?  在不好保温的情况下, ...
引用 网友A:

这个硬质合金貌似焊接性能很差?主要化学成份你有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化学成分没有,我就知道好像真空钎焊能焊接好,但是那是专业的设备。而且这种焊接方式一般的企业没有。似乎铜焊能满足。

网友:
铜焊可以的,我们厂用的硬质合金刀片是45号基体跟YW硬质合金条采用铜焊接的
合金条厚度3-4mm 前端基体+合金条总厚度6mm左右

楼主:
非常的感谢  我马上去做试验试试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