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铜板腐蚀坑,采用何种焊接工艺可以修补?

楼主(2010-06-25):
现有400*400*25的紫铜板
表面有约4CM2的腐蚀坑
深度10MM左右
采用何种焊接工艺可以修补。 希望大侠指点一二

楼主:
大侠呢  就没人愿意传授下宝贵经验么

网友:
要看你是做什么用的。才能确定用什么焊。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渣重熔结晶器

楼主:
焊接工艺
现有400*400*25的紫铜板
表面有约4CM2的腐蚀坑
深度10MM左右
采用何种焊接工艺可以修补。 希望大侠指点一二 问题补充:请给出具体操作的方案可行的话追加200分。目前已经使用的方案:设备:500A钨极氩弧焊机,表面修磨干净。使用紫铜焊条。设备使用环境:常温。存在问题,发现焊接时不融合,1)在常温焊接下不融合 2)加热焊接也不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