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GSK980TDB中G76车螺纹怎么车的呀

楼主(2010-06-25):
新手刚出道,请教些问题:

有知道的麻烦给我说下G76的格式。以及意思。
最好能举个简单的例子,谢谢各位了。

网友:
G76 Pm r a QΔdmin Rd
G76 X(U)_ Z(W)_Ri Pk QΔd Ff

①m表示精车重复次数,从1—99;

②r表示斜向退刀量单位数,或螺纹尾端倒角值,在0.0f—9.9f之间,以0.1f为一单位,(即为0.1的整数倍),用00—99两位数字指定,(其中f为螺纹导程);

③a表示刀尖角度;从80°、60°、55°、30°、29°、0°六个角度选择;

④Δdmin:表示最小切削深度,当计算深度小于Δdmin,则取Δdmin作为切削深度;

d:表示精加工余量,用半径编程指定;Δd :表示第一次粗切深(半径值);

X Z:表示螺纹终点的坐标值;

U:表示增量坐标值;

W:表示增量坐标值;

I:表示锥螺纹的半径差,若I=0,则为直螺纹;

k:表示螺纹高度(X方向半径值);

G76 P011160 Q0.1 R0.2; /
循环车削螺纹M68*P3

G76 X60.64 Z25.0 P3.68 Q1.8 F6.0;

网友:
G76 Pm r a Q
Δdmin Rd

G76 XU_ ZW_Ri Pk QΔd Ff

①m表示精车重复次数,从1—99;

②r表示斜向退刀量单位数,或螺纹尾端倒角值,在0.0f—9.9f之间,以0.1f为一单位,(即为0.1的整数倍),用00—99两位数字指定,(其中f为螺纹导程);

③a表示刀尖角度;从80°、60°、55°、30°、29°、0°六个角度选择;

④Δdmin:表示最小切削深度,当计算深度小于Δdmin,则取Δdmin作为切削深度;

d:表示精加工余量,用半径编程指定;Δd :表示第一次粗切深(半径值);

X Z:表示螺纹终点的坐标值;

U:表示增量坐标值;

W:表示增量坐标值;

I:表示锥螺纹的半径差,若I=0,则为直螺纹;

k:表示螺纹高度(X方向半径值);

G76 P011160 Q0.1 R0.2; /
循环车削螺纹M68*P3

G76 X60.64 Z25.0 P3.68 Q1.8 F6.0;

楼主:
回复 网友A:

    很感谢你的回复,我还有些问题不是太懂想请教一下,就是用G76车锥螺纹时的起刀点应怎么选择,那个R值应该怎么计算,

举个例子:D=50 d=20 L=40 螺距为4.233   的螺纹应该怎么用G76来编程

麻烦了

网友:
G76的刀具起到点的X的值是通过Ri而Z值应该是螺距的2-3倍,Ri是螺纹的半径差,当i=0时,则是圆柱螺纹的切削。当i不为0是,则进行圆锥螺纹的切削。Ri的值等于螺纹的起点减去螺纹的终点值。当Ri等于0是可以忽略不写。
G00 X55. Z10.
G76 P020560 Q50 R0.2
G76 X45. Z50. R-18.75 P2750 Q750 F4.233

网友(2011-06-17):
回复 网友B:

车哪个2又8分子3的接头锥螺纹要怎么车了!

网友:
G0 X70. Z5.;
G76 P010560 Q100 R0.05;
G76 X( )  Z-71 R-9.37 P( ) Q700 F( );
我不知道你这个零件的螺距,所以程序中的X,P,F就没有写上,你按照螺距算出来天上就行了.

网友(2011-08-16):
有点难啊    望大侠们教教

网友:
Ri是螺纹的半径差,我自己总结的简单算法,   螺纹长度除以锥度比的大值,再除以负二,很准很方便!(71+定刀点Z值)除以8/23除以(-2)

网友:
学习了,感谢还有网友真诚解答!!!

网友:
讲解的很详细不错,这样的东东值得多多发表

网友(2011-11-12):
为什么980TDB的G76车螺纹第一刀车的很深?

网友:
G76 P020055 Q100 R0.05
G76 X24 Z-14 P1160 Q500 F1.8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