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盘磨损问题---请教

楼主(2010-06-25):
我们公司生产的全是HT200,直径300-500不等的盘类零件。用400的三爪自定心卡盘3个月之内卡盘壳体就被3个斜齿轮磨椭圆了.换了好几个新的了,环球的都不行,怎么换就是不如车床原装的好.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二!

网友:
你买错了,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说...总之我厂里的就不怕

网友:
买铸钢材料,淬硬的卡盘。

网友:
卡盘保养的不好吧,剪个纸扳挡在卡爪上,不让铁销进去,另外在卡盘里面加黄油。

网友:
我认为这是卡盘使用,保养方面存在问题吧。我们单位使用的环球的卡盘,一两年不会磨成这样的。象前面的那位老师讲的,主要是在防止切屑进入到卡盘内这个方面想些办法。比如剪个纸板挡上,或用棉纱之类的把卡爪那盘体间的缝隙给堵上。还有就是经常清洗一下,不要等到卡爪动不了的时候,才想到清洗。这样使用,要是真的环球卡盘的话,两三年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补充一下,每次磨损都是在靠近法兰盘的半边。我认为主要是加紧力的问题。要是象楼上所说铁屑进入,那为什么车床原装卡盘没事?我想给三个斜齿加套不只能否可行?

网友:
还是经常清洗一下,然后加上点儿润滑油在容易摩损的地方。
加个套当然行。我们单位就加过。不过得加套前的孔的位置及大小要严格保证。要不就会转动不灵活。最好是在坐标镗床上进行加工。

网友:
卡盘要维护好,要坚持每天加一次黄油,每隔一段时间要清洗以下

网友:
加黄油确实是可以防灰的,不过要勤清洗卡盘

网友:
学习一下,我们车间的也经常用坏

网友:
装夹零件前后用气吹吹 完了加工铸铁后一定要拆下来清洗加加油(关键还是和你们的采购说说“买好一点的啊”)

网友(2014-09-28):
你好本公司生产的金辉电动卡盘有以下优点 夹紧力大 加持范围广 装夹迅速  安装方便

网友:
卡盘的材料不耐磨

网友:
卡盘装夹的时候别死夹,清理赶紧了再夹。卡盘勤清理,干活的时候多防护

网友:
卡盘不要加黄油,加机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