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轴度问题,二次加工---请教

楼主(2010-06-25):
我用加工中心加工完零件后,拿出去电永完后,发现孔小了,没办法要装配我就到钻床上用绞刀搞了一下,我这样做会不会导致这个孔倾斜,孔是15的,公差是0到0.02。

期待高手来解答!

楼主:
回复 楼主:

    顶一下,期待高手

楼主:
回复 楼主:

    高手在哪里啊

网友:
余量小的话、最好是手动使用铰刀修复;钻床不知是不是摇臂钻,需要校正比较麻烦!

网友:
有公差要求的孔最好用镗刀来加工,可以保证精度。

楼主:
我是加工好了,拿出去电永后小了,如果说再加工,那不是二次定位,肯定有误差的,我想问一下,直接在钻床上用绞刀绞一下,会不会造成这个孔倾斜。因为定位肯定没有第一次那么准确了。这样行不行

网友:
"我是加工好了,拿出去电泳后小了",
仅仅是棱边的堆积,手工铰一下可以了。

网友:
如果在加工过程中,孔是好的,那么可以用手工铰刀进行修复,就可以了,但是这样会破坏电泳……难道你们在生产之前,没有考虑电泳的厚度么??钻床上铰孔的话,得看你的零件的厚度,一般情况下,调整钻床的垂直度后,仅是电泳造成孔小的不会造成孔倾斜的,转速要慢点就好啦
别外,可以用钻坏磨出对边为你孔径的四边形,也可以代替铰刀完成手工铰孔………………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般不会的,铰刀有导向的啊。

网友(2010-08-15):
我看最好在数控铣上扩一下,精度高一些。装上后用百分表找正一下

网友:
二次装夹,定位能准吗? 。。。。。。。

网友:
你最好还是想办法用化学方法把孔内的电泳层去掉比较好。最好不用加工。

网友:
不好弄,废了自己不担责任的话就能试试,要不就的找正在绞

网友:
手工铰一下么好了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