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驱动原理,有客户要设备上加无线遥控装置---求助

楼主(2010-06-25):
没有搞过伺服驱动,正好有客户要设备上加无线遥控装置,不知道伺服驱动是不是也和变频器那样接个正转线就可以了。是不是开关量接口那里象变频器导通正转线那样就可以了。请大侠解答啊!!!

楼主:
松下的伺服驱动器。。。。。。。。

网友:
只能说,接线肯定不一样。

网友:
我的理解和经验(仅供参考啊):

1.变频器一般控制异步电机吧?通过改变交流电的频率改变电机的转速;

2.而用伺服驱动器控制的对象是伺服电机(非交流异步电机),在控制原理上不一样。

从楼主的发帖上看,有变频器的使用经验,但是没有伺服电机做位置控制的经验。我认为除了采用松下的驱动器外,还应该选用合适的伺服电机,另外还需要合适的控制器(如运动控制卡)等,才能实现用户要求的系统。

恐怕变频器那种模式不行。

网友:
我的理解: 驱动器上一定有停止按键的控制线吧? 你搞个无线接收模块 并接到这年按键控制线上即可

网友(2010-08-04):
我举个三菱伺服电机的例子:选用三菱MR-J2S-100A   1.0KW的非数据控制型
伺服电机有三个模式:转矩  位置  速度  依你的需要选择并设定参数
像你所说的那样遥控正传反转很好做:伺服控制器有SON(伺服开启也就是启动的意思)从CN1A/CN1B接口内连接,方向信号(正转  反转)  左右限位开关,在位置模式下可用脉冲控制伺服的速度和位置,通过电子齿轮的设置可以和不同频率的脉冲发生装置相连,具体的需要在参数中设置,比如SON在默认下是接线,但可以通过参数设置改变成内部置ON,即电源接通伺服就启动,左右极限也要设置,很容易的。
不知道你要做什么,具体功能,单是正反转就用伺服,有点太奢侈了,1KW的伺服电机加控制器要3W左右

网友:
楼主说的是需要无线控制,有专门工业用的无线模块,俺见过DEMO,具体没用过。询了下价格,不菲。一般应用在不方便接线,环境比较恶劣的场所,算算成本也差不多,还安全。

网友(2010-09-19):
不知道楼主的意思是无线遥控伺服控制器,还是控制器无线遥控电机。不管哪一种都可以用工业用无线模块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