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床上的小阻塞泵出邪了

楼主(2010-06-25):
钻床的阻塞泵不供油,拆洗后,在下面检视正常,安装上就是不供油。反复数次,就是找不着问题所在哪里?请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
是否需要排空气,有的油泵就需要

楼主:
他的吸程有450毫米 无法排除吸管内的空气呀?

网友:
调节进出油口的整定压力 再使泵腔内吸入一定的油后安装上去试试

网友:
应该在安装柱塞泵后,在泵内注油,再无负载运行5-10分钟,然后才能负载运行;实际工作中,又一次柱塞泵进行更换,安装后就试车,结果无油压输出,再更换一台,先加油,在运行,没有问题;检查第一台更换的柱塞泵,柱塞磨损报废了。

网友:
调压,的或者溢流阀有问题了吧!

网友(2010-07-31):
我也遇到过,就一个柱塞!进油口出油口各一个单向阀,考一个旋转的偏心轴带动,没别的了!搞一下午没抽上油,联系厂家又要一个!能用

网友:
是柱塞泵就看看补油泵泵油不 ? 补油泵不泵油所有的都没反应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小泵和你叙述的差不多,结果把进油阀的压力调到了很小很小,现在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