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走心机最合适

楼主(2010-06-25):
各位高人,请帮忙.
我准备加工铝压铸模里的型芯,直径在25MM以下,长度在300MM以下的产品
制品部(形状是有R的),请问购买什么样的走心机.

网友:
最好把产品放上来看看比较好,这样的话你有些用不到的装置就可以不要配了,这样价格就会下去些,我这先有日本津上的走芯机在用,还可以的

楼主:
台湾和日本的都比较贵,想找国产的,之前看过几家公司的走芯机,都不是我想的,加工长度只有100MM.
不好找.

网友(2010-12-28):
既然不选用日本的,那就选用国产的:上海建克(仿津上机床)
如果需要津上,请与我联系。
杨,02154184811
yang_bo@henko.net.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