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套过盈配合力的计算?

楼主(2010-06-26):
现有铜套外径的上限为4.85mm,壁厚1.5mm。不锈钢管的内孔的下限为4.94mm,壁厚为1.5mm。请问各位大侠将铜套压进不锈钢管5mm的话,需要多少的压力???先谢过各位看过题的大侠们!!!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第二卷连接与紧固一章中过盈连接中有详细计算

网友(点评):
大侠书读的精

楼主:
我看了下,好像只有各种材质的的一些参数,但是公式还是没有找到,求公式???

网友:
这种情况力的大小受很多因素影响,参数应该很多,有没有这样的公式啊?

网友:
看了一下你给的条件,最小要相差0.09,如果放正了铜套,也能用手推下去呀?

网友:
现有铜套外径的上限为4.85mm,壁厚1.5mm。
不锈钢管的内孔的下限为4.94mm,壁厚为1.5mm。

4.94mm-4.85mm=0.09mm
属于 间隙配合 。放正就进,那么会需要压力吗?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中有一个“圆柱面过盈连接的计算(摘自GB/T5371-1985)”的表,表中有拆装力的计算,你再仔细看看。

网友:
你是不是弄错了,间隙配合没有应力问题。如果要计算应力可以参考此公式:P=F/πd Lυ

网友:
应该是楼主弄错了吧  过盈量为0.09?

网友:
LZ描述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哦。手册上没有么?手头没有手册,没法查。不过,过赢配合表面的应力问题,是弹性力学中一个很经典的问题。你可以查一下弹性力学书,徐芝纶的那本就有。讲的很详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