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word,excel之间的转换

楼主(2010-06-26):
一、CAD图形或表格复制到WORD、EXCEL的步骤
1、更改CAD系统变量WMFBKGND值为OFF,使CAD背景为透明,
如果想让复制的图形是黑白的,可以在图层管理器里面把图层颜色改为白色(7号);
2、选择需要复制的图形,用“复制”工具进行复制;

3、切换到WORD或EXCEL,激活需要粘贴的区域,然后选择“编辑”—“粘贴”;

4、粘贴最初的效果如下图;
5、利用“图片裁剪”把图形空白区域剪掉,然后用拖对角的方法把图形缩放到合适的大小;

   6、裁剪和缩放后的效果如下图;
7、如图形需要修改,可按下图的方法回到CAD进行修改即可;
复制到EXCEL的方法也同上。
二、WORD、EXCEL图形或表格复制到CAD的步骤
1、选择需要复制的图形或表格,用“复制”工具进行复制;
2、切换到CAD程序,然后选择“编辑”—“选择性粘贴”;
3、选择粘贴为“AutoCAD图元”,这样做的目的是粘贴后可以在CAD里编辑;

4、选择粘贴插入点,粘贴后效果如下图;

5、粘贴后的线条或文字可以在CAD直接编辑,如下图;

CAD到Office补充几点:CAD图粘贴到Word、Excel、PowerPoint、Publisher都可以用这个方法。
1、线条宽度——建议采用多段线设定线条宽度,因为线宽粘贴后宽度只有宽窄两种,不美观;
2、比例问题——如果有可能,尽量采用1:1绘制,这里的1:1是打印比例,也就是需要打印为10mm的,
就绘制成10个图形单位,这样既可以控制出图比例,又可以控制线条宽度;
3、背景颜色——2002可以在布局空间(一般布局空间的背景是白色)复制,2004、2005、2006直接复制就行了,无需修改背景颜色

网友:
正是我要找的。Thanks

网友:
你这个最简单的,可是效果很不好的,不过也谢谢你了

网友:
能不能把明细表内容直接转为EXECL,或者把EXECL转成明细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有什么好的方法没有啊?交流一下撒……我也觉得有时候转化的不是很好,但是一直找不到更好的,或许你有呢……

网友:
有快速转换的软件,你们上网找的看看

网友:
回复 楼主:

    xiexie

网友:
知道一个,在WORD中点击“插入”-CAD图形,自动切换到了CAD,在CAD中把画好的,且要建成块的,插入这个块就可以了,再点文件-“更新WORD中图形”,这时就看到WORD中有了,
还有就是直接把CaD中的图形,用命令转换为JPG图形,再在WORD中插入也可以

网友:
网上有此类的第三方软件可以转换,并且粘贴后效果很好的,我以前用过的,时间长了忘了叫什么名字的软件。

网友:
你这个最简单的,可是效果很不好的,不过也谢谢你

网友(2011-05-25):
图形引用问题,这里给出了解决方案,相信还有更好的途径。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种做法不好!这其实是按照图片形式贴在上面的,最好是采用插入对象的方式,可以在需要时重新进入AUTOCAD(其实也可以是其他软件)来编辑有关的信息。

网友:
先收集了 之前没用过类似的转换  谢谢!

网友:
很好的东西,收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其实我一直都是先把背景改为白色,然后再剪切下来,效果还不错……

网友(2011-11-14):
谢谢楼主,我看看好用不

网友:
谢谢啊,到哪里下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