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机床方滑枕导轨问题请教!

楼主(2010-06-26):
如图A处是安装的导轨板。
     B处也是安装的导轨板,不同的是它下面还装了键!
   不知道为什么要用这两种结构。
请大虾指教!!

网友:
你说的问题是指为什么要用这两个导轨板吗?

网友:
发个详细的图纸啊。不明白你的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我的意思是,为什么B导轨板下面要放键条,而A处就不用!

网友:
看不明白啊楼主  能再说的详细些吗?

网友:
能不能把整张图发上来?局部无法读懂,也有可能是两处都有键,只是该视图上没有显示出来罢了。还有,键和导向板之间存在间隙,不知何意?

网友:
用的是定位胶,作用是提高精度

网友:
明白了,确实是注胶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的回答!
能不能具体说说,这地方使用定位胶,提高什么精度!
而且A处为什么就不用呢!

网友:
A处是靠左端定位,B处是装配时找好精度后再在键处注塑定位,目的是为了降低加工精度。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有道理,多谢指教!

网友(2011-03-31):
看了这么多,还有有点不明白

网友:
不太明白

网友:
看不明白啊。。。。。。。。。。。

网友:
我没有做过,但是听一位大机床的工程师讲过,这个地方用键槽,而且两边不靠到,的确是为了注胶。为什么这里用,是因为这里从结构上无法采用靠位面确定位置,承受切削力。而键槽注胶,就是为了承受剪切力用的。这样好像导轨面上不需要打很多销子了。镶钢导轨结构的一种处理方法,特别是斜床身尾座导轨为了一些工艺方面和刚性方面的考虑时。

看到有人问,我有幸听到这些。现在都觉得和他们在一起半年不到时间,学习了很多东西。机会难得啊。

网友:
这两张图谢谢了,让我理论联系实际了。

网友:
此胶用进口的好像,其抗剪能力媲美铸铁。这样子可以解决线轨斜床身工艺上只需要精铣导轨安装面,不需要磨的问题。如果尾座导轨不镶钢,则这么大的底座床身要磨削,设备上要求较高。成本也高,而且这里空间小,难以加工。这根导轨好像是尾座导轨靠近操作者的这一面吧。忘记了。

网友:
弄张装配图,大一些看看吧

网友(2012-05-21):
台湾老,镶钢导轨里弄的AB胶,LZ说的B处镶钢,销起定位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