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一般用那种控制模式?

楼主(2010-06-26):
伺服电机一般用那种控制模式?看了些运动控制卡,模拟量输出控制的都比脉冲量输出的贵些,是不是速度控制要比位置控制好些?
在数控机床里面如果精度要求高的话一般用那种控制模式呢?

网友:
伺服的三种模式:力矩,速度,位置。究竟用那种模式要看控制目的。一台数控机床里有可能三种模式都使用,比如,所谓的线性轴,回转轴是位置控制,主轴是速度控制,而恒压力进给轴是力矩控制。

楼主:
哦,那购买的运动控制卡一般只提供一种控制模式,用在数控磨床的2轴运动控制上,该选哪种呢?
卖方推荐买模拟量输出的,可能在运动的差补上好些,如果对位置精度要求较高用模拟量输出的可以吗?

网友:
你说的模式和伺服的模式是两回事!
运动控制卡,俺没用过,你问问舟航大侠,他熟悉。
做磨床的2轴插补,为什么要用运动控制卡呢?基于什么考虑?是为了便宜呢,还是特殊的工艺需要,还是精度?

网友:
楼主先看下这个贴,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118477
俺用过的控制卡好像是模拟量方式和脉冲方式都可以,只是接线方式不一样而已。不知道楼主询的哪家的控制卡?
一般来讲,PLC的CPU模块的高速输出采用的就是发脉冲的形式,没什么精度可言。可能也是俺用的不太好。有钱的话,还是最好用个轴控制器。
数控机床应该有数控专有的控制器,俺没玩过,这个螺旋大侠是专家。目前PC+通用控制卡也可以做数控系统,据说都是些低档的,或者高校做研究的。
哈哈,说错了不要错怪,最近想整理下伺服和控制器的资料,正在查资料核实。

楼主:
好的,多谢大侠,那个贴很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工控机+运动控制卡+伺服,也不一定是低档或为了便宜。
很多高端的运动控制恰恰是这种结构,原因是
1,用成套的系统成本太高,包括硬件成本和软件成本。
2,特殊的工艺需求,成套系统并不支持,而做二次开发比较困难或压根就不开放接口。
3,灵活性和针对性非常强,同时也能构成技术壁垒。
模拟接口应该说是非常强悍的,只是做好很不容易,主要是干扰问题。
脉冲是毒草一样的东西,现在做运动控制,还是放弃吧,脉冲和低性能是画等号的。还是要重点研究一下总线,尤其是具有开放性的总线。
举个例子:
在磨床领域,有平衡性很有优势的一家,日本的丰田工机。它的设备就是触摸屏做HMI,自己的CNC(没拆过,应该就是工控机+控制卡),力士乐的驱动和电机,力士乐的东西,性能强悍,尤其是直线电机,关键是它的总线开放性很好。从控制方面来讲,丰田工机已经非常厉害了,但是,机床,机械是基础,所以,精度还是比不了德国人。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应该重点研究一下总线,尤其是开放性的总线……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大侠,能不能举几个国内做的好的,PC+控制卡+伺服,俺所接触的大部分是高校研究的,实际的产品接触的很少,有几个做机床的,但都入不了流,哈哈,见识太少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实际的机床类设备,俺也没接触用控制卡用得好的国内的厂家。到是用PLC方案有一些还可以,江苏的居多,尤其是一些专机。但在切割类设备上,估计这种方案会很普遍,毕竟编程软件都是基于PC的,但该领域俺没怎么了解过。
高校的有些项目,主要是有些特殊插补算法,成套系统并不提供,所以要用,也是追求“自主知识产权”吧。

网友:
楼上都高见,学习了学习了!

网友:
取决于你的编码器。。。。。。
个人认为脉冲控制对精度更好。

网友(2010-07-30):
控制卡是通用的还是要配电机专用的?

网友:
一般数控机床中用的是运动控制器,也是PLC的一种,与私服控制器进行数据传输
私服控制器有三种模式,也可以有6种模式,S/P/T 速度  位置  转矩和三种的叠加
设定为速度模式时,上极速度固定,而实际转速依负载决定,一定会低于上限速度
设为位置模式,则是靠上位机发出的脉冲来决定私服电机的转角,通得过电子齿轮来匹配上位机发出脉冲和私服的差异。私服电机的编码器分辨率极高一转又131072个脉冲,在驱动丝杠刻进行几微米的进给。
转矩模式,就是保持电机轴处于恒定转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