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计算伺服电机的惯量!

楼主(2010-06-26):
主要是直线导轨加丝杆

网友:
请查电机选型手册,上面假如没有详细公式的话,请换家有的。

楼主:
有三菱的样本吗?
能上传上来吗?

网友:
上三菱的官方网站去下载就可以。用那个系列下那个系列。计算公式都是一样的。

网友(2012-05-13):
比较困难

网友:
电机选型手册上一般都有电机的自惯量的。你说是的是要计算负载惯量吗。丝杆惯量计算,稍正规一点的丝杆选型手册上就有。包括丝杆本身惯量计量,负载直线运动转换到旋转轴上的惯量。

网友:
THK或安川的资料上都有公式,套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