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锁死的(thread galling)技术文件

楼主(2010-06-26):
螺纹锁死在紧固件中是很常见的, 但一般用螺纹通止规是很难检测出的, 希望附件能对各位有所帮助, 文件是老外给我的, 所以只有英文版的...

网友:
可以使用防卡剂防止锁死。

网友(2010-08-28):
非常感谢LZ共享的技术文件。

网友(2011-09-10):
http://www.fastenal.com/content/feds/pdf/Article%20-%20Galling.pdf

在此可免费下载。

网友:
非常感谢LZ共享的技术文件。 " p8

网友(2011-10-23):
非常感谢楼主分享,很好的资料

网友(2013-03-15):
感谢LZ无私分享, 以下补充:

螺纹锁死/咬死/卡死是不锈钢或合金螺纹紧固件常见的问题。咬死类似于一种冷熔接过程,主因是紧固件组装/锁入时速度、摩擦产生瞬间高温致金属熔合而产生沾黏现象。咬死经常发生在不锈钢、合金材料的螺丝、螺母上(其中又以不锈钢对咬死尤为敏感),是因为这些金属合金表面受损时,在其表面会产生氧化膜层以防止进一步锈蚀。当紧固件拧紧时,接触的螺纹表面受到的压力会破坏氧化膜,失去氧化膜的金属接触点会发生剥落而产生相互咬紧。

理论上减缓锁入的速度可以降低旋入时的温度, 进而改善咬死的状况。但在现今讲求自动化、效率组装的时代,实际上往往没有办法这样做的。

实务上, 针对此问题最简单且有效的解决方案就是「润滑」处理。 欧美业界广泛采用干膜润滑预涂覆的方式来预防与改善紧固件锁死/咬死/卡死现象,即是于紧固件表面涂覆(coating) 干式透明薄膜润滑剂 (国内业界又称为德国润滑水蜡或螺丝水蜡)。润滑剂经烘干固化后会在紧固件表面形成一层透明、不黏手、耐老化的透明润滑干膜。由于此润滑膜层极薄, 故不必考虑预留公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