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液压马达拖动绞车时的同步问题---求助

楼主(2010-06-26):
两台液压马达,连接在绞车滚筒的两端,来拖动滚筒旋转。请问,这样怎么保证两台马达的同步问题?
这是我答辩的时候老师问我的问题,我的回答是“两台马达并联;管路中间不连接液压阀,防止液压阀动作时产生油液压力和流动的延迟。”我也不知道是对是错。
请高手们给我讲一下这种同步的问题。需要考虑哪些方面。谢谢!!

楼主:
大家给点建议吧!!

网友:
如果是同一个滚筒两端,等于是机械同步,是不需要加其他液压阀。

网友:
好像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帮你顶吧。

网友:
如果是同一个滚筒两端,等于是机械同步,是不需要加其他液压阀。
引用 网友A:

完全正确。两个马达由滚筒刚性连接,为机械同步,无需其它措施。
类似的例子有大型起重机动臂两个变幅油缸刚性连接实现机械同步。若两个或更多马达分别驱动两个或多个独立滚筒,通常可采用同步分流器。
附件为分流器的选型资料,可供参考。

网友:
同步精度要求较高时,可选用同步分流马达;附相关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