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向定位挡圈的用法---请教

楼主(2010-06-26):
设计中为了防止轴向窜动,需要用到挡圈,请各位提供一个轴用挡圈的使用方案,不胜感激!  是否需要在孔内加工出一个槽来?

网友:
新手上路了 好运啊 呵呵

网友:
孔内加工槽——不错
若是轴呢?

网友:
防止轴向窜动,用轴用挡圈、轴肩、螺母均可,请楼主参考一下机械设计手册即可

网友:
都是要加工槽,具体见紧固件手册

网友:
轴用弹性挡圈—轴上开槽
孔用弹性挡圈—孔内开槽
为了防止轴向窜动,这要看你的轴向力多大?
轴用弹性挡圈一般起定位其他零件的轴向位置的作用,但不能承受轴向力。

网友:
6楼见解非常正确。此外,定位精度是不高的。

网友:
防止轴向窜动,用轴用挡圈、轴肩、螺母均可

网友:
GB/T893.1-1986  GB/T893.2-1986
GB/T894.1-1986   GB/T894.2-1986
刚好在用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