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批量修改零件属性的方法啊?

楼主(2010-06-26):
各位大侠,有没有批量修改零件属性的方法啊

网友:
什么意思,是在什么软件上吗

网友:
似乎没有。具体什么要求?

网友A:
任务管理器,这个可以的

楼主:
不好意思没说清楚,是SW的零件的文件属性,出图的时候有些属性没有,一个一个修改太麻烦了,或者有没有其他的办法

网友:
回复 网友B:

    打开工程图使用的模板中,填好属性后保持模板(为安全起见可以提前备份),然后打开工程图,在图纸格式处右键 属性 选择你保存的模板,单击重装,确定,保存文件,就ok了,不过这也是需要一个一个文件更改的,只是输入只需要编辑模板时的一次就够了。

更简单些的办法就是给你的模板重命名,替换掉SW的默认模板,然后批量打开文件,重新建模,保存。(因为有可能出现冲突报错,仅推荐模板高手使用)

网友:
可以考虑编程实现!!!

网友(2011-09-15):
引用 网友A:
任务管理器,这个可以的

原来低版本的可以用,现在的都找不到这个功能了!

网友:
不知道,我也想知道,一个个改好麻烦,知道的请说下,不胜感谢

网友C:
在开始—-程序—找到solidworks,有个solidworks工具  task  schedule ,打开有个零部件属性修改,可以选择文件或者文件夹,复制你所要修改的零部件属性,如果原来零件有相同名称的属性会覆盖掉,没有的会加上,想要删掉一些属性就不行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在开始—-程序—找到solidworks,有个solidworks工具  task  schedule ,打开有个零部件属性修改,可以选择 ...

还是没明白,能否上图,好让新手好好学习下,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还是没明白,能否上图,好让新手好好学习下,谢谢!

你用的哪个一个版本,我的是2010。solidworks工具里有SolidWorks Task Scheduler ,具体的看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用的哪个一个版本,我的是2010。solidworks工具里有SolidWorks Task Scheduler ,具体的看帮助

我的也是2010,里面是有这么个工具,没看明白怎么用,谢谢,看看帮助

网友(2021-07-10):
保存模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