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阀铸造阀体维修问题--请教

楼主(2010-06-27):
最近手头的一台力士乐20通径的比例阀由于阀芯卡死不动作,拆开发现阀芯将阀体内孔损坏。
现想挽救这台阀,准备把这个阀体直接更换,但有个问题是该阀是阀芯直接与阀体内孔配合动作,阀芯硬度较高,阀体内孔硬度我们不清楚,若阀体内孔硬度就是铸造阀体本身硬度倒是比较好办。
望各位大侠赐教,这种没阀套的阀体内孔硬度一般在多少?若是硬度很高,这种铸造件内孔硬度如何提高?谢谢!

楼主:
大侠们帮帮忙,谢谢!!!!

网友:
阀芯正常58-60,阀体内孔38-42 注:材質 鋼材質SCM-21對鋼材質SCM-3或SCM-4

楼主:
如何保证内孔硬度要求?
什么手段?我阀体是铸件

网友:
一般油壓铸件內外硬度是一樣的,硬度約30度C,出廠都完成調質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