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粗糙度有哪些测量方法

楼主(2010-06-27):
各位大侠能详细的介绍一下表面粗糙的测量方法啊

网友:
1.比较法,
   比较法是指被测表面与已知高度参数值的表面粗糙度样块进行比较,用目测和手摸的感触,比较时可借用放大镜,比较显微镜等工具;
2,光切法
   光切法是利用光切原理测量表面粗糙.常用的仪器是光切显微镜.
3.干涉法
    ,,,,,,,,,,,
4.感触法(又称针描法或轮廓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