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泥球磨机堵塞---请教

楼主(2010-06-27):
我们厂有2台球磨机规格为:直径3.2米,长度13米。。但是,2个磨子不是一起装的,第一个磨子先安装生产了一年才装的第2个磨子。
这里就用1号和2号来称呼。。1号分3个仓,第一个仓长2.5米,里面装着直径为50.60.70.80,4种型号的钢球。第二个仓长3.5米,里面装这直径为14毫米的钢锻,长度就不知道了。第3个仓长7米,里面装着直径为10毫米的钢锻。3个仓球面高度大概都在2米左右。。1仓和2仓之间的隔仓板是双层的,一层是同心圆弧型的壁缝板,还有一层是盲板,中间装有10毫米的方孔筛。。2仓和3仓之间的情况相同。3仓出去的也是一样的,只是壁缝板的缝隙是越来越大。。因为出磨的壁缝板的缝隙宽度太大,导致这个磨子3仓的钢锻容易从磨尾出去。。要不段的往3仓补锻。。单产台时最高可以达到58吨/T。。
     2号磨是1年以后才装的,基本情况与1号磨相同,不同的是:在2号仓和3号仓之间没有装筛子,而是在中心孔的边缘焊了一圈圆环型的方孔筛,有很多熟料颗粒糊在上面,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出磨的壁板缝的缝隙大小比2仓和3仓之间的缝隙还要小,就是为了防止漏钢锻,也没有装筛子,这样改了以后台时可以达到63吨/T。。只有1仓和2仓之间的壁缝板和盲板之间装了筛子。。。出磨的壁缝板以前是射线型的容易堵塞,后来,换成同心圆型的还是喜欢堵塞。。壁缝大小还是与以前的一样。。就是3仓出磨的壁缝板喜欢堵塞,熟料颗粒占多数,磨小的钢锻也有一部分。。。开30个小时就要堵一次,要安排人清理,又影响产量。。。

     补充以下:一仓用的是阶梯型的衬板,二仓和三仓用的是波纹型的衬板。。。转速:17r/min。。。
     希望哪位好心人能帮我分析以下,,,本人非常感谢!!!

网友(2010-08-05):
3个仓球面高度大概都在2米左右,装料可以那么多吗????原因是否在此????

网友:
我们的是14.5x4.2米的不知道你所说的堵是钢段还是物料

网友(2010-10-05):
增大通风量,试试,你的填充率有点高哦

楼主:
堵塞的80%是熟料颗粒,20%是磨小了的钢锻。。厂里的技术员老是怀疑是一仓和二仓之间的方孔筛磨穿了的缘故,,安排修扑了2次,,还是解决不了问题。。。老是在分析这么大的熟料颗粒,是怎么从1仓跑到3仓去的??

楼主:
楼上的朋友,,那你觉得我们厂的这个水泥磨,应该怎么级配了??填充率多大为宜??才能达到最佳效果。。。

网友(2011-06-02):
磨机填充率不超35%
一仓最大钢球直径偏小
90MM的球应占到4-5吨

网友(2011-10-08):
老哥你 的磨机直径3.球面高2米,太高了,我们天天干磨机里面的仓板是没问题的,你给球面高,和给料要从新计算一下, 有的料可以高一些,但有些料不能高,不同地区的料是不一样的。

网友(2012-05-30):
减少进料量,加大钢球钢球量试试

网友:
入料粒度情况如何?

楼主(2012-07-06):
入磨物料情况不是很稳定,,因为,熟料是到外面采购的。。。还有,费石水分有点大,脱硫石膏也有很大水分。。。这种情况怎么处理??一般根据物料的情况来做磨机级配的么??是怎么测算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的朋友,,那你觉得我们厂的这个水泥磨,应该怎么级配了??填充率多大为宜??才能达到最佳效果。。。

填充率是计算出来 的。。。根据你的产量等等参数。。有一个最理想的值。。

网友:
粉磨熟料的五个原则,匀,细,干,稳,冷,做到以上五点问题应该就能解决。
还有,你把粉磨工艺 好好看看,很有用的。

网友(2012-08-13):
1、填充率问题
2、一仓球径小或阶梯衬板接近失效(钢球破碎、衬板提升能力下降)
3、磨内通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