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弯机液压维修---请教

楼主(2010-06-27):
现在的折弯机液压系统全是电磁比例溢流阀、电磁比例减压阀等元件,液压图还特别复杂一直也看不懂,不知那位大侠有这方面的维修经验,希望拿出来与大家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
其实比例阀系统和常规阀系统也没有什么大的区别,应该来说还会简单一些,只是多了些控制方面的装置而已,达到多级调压等功能。

网友:
就是个无级调压调速的吗,没有什么的,观察好控制电流,多看看资料好了,有资料发上来共享一下啊

网友:
比例阀比普通阀结构原理上差别不是很大,就是开口大小可以调节,普通阀控制采用24V或110V或220V,直接控制电磁铁,控制阀的开关。比例阀通过0~24V或4~20mA信号控制比例电磁铁调节阀芯开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