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装阀的使用---讨论

楼主(2010-06-27):
我们单位的德国自动流水线已经使用十多年,用了很多插装阀。我想请问有使用插装阀的出现故障的先例吗?节流孔被堵除外。插装件的凸头密封磨损到什么程度不能封住油产生泄漏,在什么情况下需要更换插装件,有这方面经验的请谈一谈,相互学习一下。

网友:
这个还是看系统的运行情况吧,还有就是元件参数的变化,因为我这边的插装阀系统用的时间还短些,比较稳定

网友(2010-08-02):
learning learning learning learning learning learning learning learning learning learning learning learning learning learning learning learning learning learning learning learning learning

网友A:
插装阀又叫螺纹插装阀,螺纹旋入安装,所有部件集成在一个带六方螺母的圆形阀体中。插装阀可以涵盖大部分液压阀。
由于阀体集成,若与什么问题,拆卸检查极为方便。
例如:
若系统压力上不来,先检查溢流阀,可能是溢流阀密封圈崩裂了。
若是某个机构工作不能停止,先检查换向阀,可能是电磁阀阀口被污物卡住了。
螺纹插装阀是个新事物,值得学习。详细手册可以到DELTA POWER公司网站上直接免费下载插装阀的各种中英文选型手册。
http://www.indcom.com.cn/download/index.htm

网友:
谢谢版主!zhende henyouyongde dongxi

网友(2011-09-18):
谢谢版主!真是服务周到!

网友:
真不错,很好的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插装阀又叫螺纹插装阀,螺纹旋入安装,所有部件集成在一个带六方螺母的圆形阀体中。插装阀可以涵盖大部分液 ...

插装阀,叫法不确切。
插装阀,一指螺纹插装阀,流量从小到大都有,一个阀不须配别的阀就能实现所要的功能;
              二指两通插装阀,又叫逻辑阀,流量较大时使用,必须配别的阀和盖板等才能实现所要的功能。

网友:
很好奇呀,是什么生产线?能透露下嘛,觉得不是很合适吧

网友:
公司的事故配压阀设计采用了插装阀结构,为了采集插装阀位置信号,在插装阀装有指示杆,这就会出现发卡的现象,应该不是插装阀的原因,但是目前还没有找到更好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