溢流阀的几种故障

楼主(2010-06-27):
1、压力波动、不稳定、不规则的压力变化。

2、压力完全加不上去。

3、压力升不高。

4、压力突然升高。

5、压力突然下降。

6、在二级调压回路及卸荷回路压力下降时产生大震动和噪声。

网友:
求助,为什么压力表会回走
我在装DH225加装破碎器管路后,在截至阀进油管处用压力表量时,油门加1700转为什么压力表会回调(刚开始踩下时指针能达到20MPa.之后指针就慢慢回调至16MPa。)先导管压力也很有劲:但是就是压力低。这是 这么回事?按常理DH225应该是30MPa0以上的压力?!我试图调节压力补偿阀但是,为什么我在安装破碎器那片阀找不到压力补偿阀?{只发现那里是用六方螺丝堵着.和这张图上我标记圆圈里的   下载 (20.89 KB)

昨天 02:44一样}

压力需要23MPa求助怎么解决压力不够问题

网友:
既無調,用墊總可以吧?

网友(2010-08-10):
分析的还是可以的......努力学习

网友:
要是在详细点儿更好!学习学习

网友:
一般阀都是由于有污染导致阀芯不正常工作造成。

网友:
压力上不去,一般都是泄漏造成的,你说的机子试用了多长时间了,如时间长的话,泄露可能性就很大了

网友:
一般阀都是由于有污染导致阀芯不正常工作造成最好半年换一次液压油

网友(2010-11-12):
一般阀都是由于有污染导致阀芯不正常工作造成

网友:
压力低了,可能是弹簧的刚度不足了,或者油温高了,粘度变低了等,
* v! a+ g3 z6 g其它,比如噪音,波动呀,等待高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