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不用加工中心,这个槽如何加工

楼主(2010-06-27):
左右2边近似三角形的孔如何加工
谢谢啊

盲孔,深度10MM

网友:
没有深度加工中心也做不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线切割加工应该行吧

网友:
盲孔,用电火花加工可否?

网友:
回复 楼主:

    专用的半自动铣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压铸       压铸 ,,,,,,,,,,

网友:
铸造孔吧? !!!!!!!!!

网友:
压铸 的吧?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10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网友:
我还以为是2个孔相交的呢~

网友:
可以做一个电极打出来。

网友:
用电火花加工是个好办法。线切割的话位置够吗。

网友:
因为三角都是R,如件数不多,可在立銑上用棒铣刀加工。如数量大,可用卧式台銑,设计一个专用工装加工。

网友:
这是什么材料啊 好象是铝型材嘛!不知道能不能用冲床.要求不高可以作个模具敲出来

网友:
来学习了,赚米来了哈哈

网友:
嘿嘿嘿,算是学习了,原来线切割可以切割肓孔啊…………

网友:
三角槽孔应该可以用小直径的立铣刀铣出来,槽孔并不是有锐边的,都是圆角,用合适的铣刀应该可以做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啊,我不怎么懂行,可我做的线切割好像不能做盲孔吧,那个丝没有孔穿的话怎么割呀???电火花道是可以

网友:
应 该 是 铸 造 的 孔

网友:
加工方法很多的!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网友:
个人觉得用普通的数控铣床就可以做了!电火花,线切割的加工成本相对较高!

网友:
什么材料的?冲床冲的吧!

网友:
压铸       压铸 ,,,,,,,,,,
引用 网友B:

    对不起,您的帖子小于 20 个字符的限制,请返回修改

网友:
阐述的不够详细,照片看不清

网友:
晕,气动换向阀的接头孔,是由于换向阀内阀杆孔直径变化而造成此形状的,根本不必特别加工,只要去毛就OK。

网友:
应该可以用数控铣床进行加工的

网友:
打入刀孔  线切割出怪异部分
  然后镗孔

网友:
普通铣床弄个夹具应该也行,电火花, 因该可以

网友:
要看有没有特殊的要求。简单的两个这样的孔的话,铣床直接铣就OK了。电火花的代价有点高。

网友:
用小铣刀铣出来就行了。

网友:
是换向阀之类的阀体吗?

网友:
什么料的压铸可以的吧[

网友:
用模拟铣吧,就是根据比列做一个相同的模板,然后直接走模板的轨迹,相应的刀具也同时在零件上走一样的轨迹

网友:
铸造孔吧?  !!!!!!!!!
引用 网友C:

    我看也像铸造的,没有加工痕迹

网友: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10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网友:
小件、小批量用线切割,如果批量大,建议去找个压铸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