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凯恩帝,点了启动为什么主轴不转?

楼主(2010-06-28):
我的数控车是北京凯恩帝系统,点了启动为什么主轴不转 。请高手说下 。 谢谢!

网友:
你需要在MDI方式下再按程序键,然后输入M03和转速。再按循环起动即可

楼主:
我点了,还是不转。郁闷了

网友:
变品器的问题,我曾经遇见过你说的这样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是变屏器则可能参数变更或块子或保险坏掉
    不是变屏器三个原因:
1,主轴电机(一般情况下不会坏),检测用万用表
2,系统故障(这个就不好搞了)
3,控制电路故障(得懂电路的查,         首先系统运行M3指令用万用表测给电机的控制动作开关上有没有信号过来,如有说明系统好的,,,
太晚了

楼主:
谢谢。我关了几次机,就可以了!!

网友:
呵呵.可以就好啊,之前我也是遇到这样的问题,但我们是生产数控车床的,什么都会.呵呵

网友:
电器跳了,请教拉上就行

网友:
用手动模式试试啊。 如果不行可能是机床有问题了啊

网友(2011-01-07):
变屏器看下是不是报警、

网友:
原因太多了:
查找原则:主轴>主轴电机(是否旋转)> 变频器(是否有信号)> CNC or PLC(是否输出信号)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润滑油用的很快是什么原因。不是参数问题我查了是油壶压力大吗?不知道可以怎么修好

网友:
晕,LZ铁定是耍大家玩的。。连床子的状况都没有,毛分析啊

网友(2011-06-30):
如果改了变频器参数也会这样的

网友:
我的也是同样毛病,关掉电源再开就好了

网友(2011-08-25):
后备箱保险丝烧啦
换个就OK啦

网友:
估计是缺一项电,你看一下接线头,我以前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北京凯恩帝系统可以用G70,G71,G72,G73,G74,G75,G76吗?

网友:
北京凯恩帝系统怎么样一组做3个垫片?

网友:
谁有葫芦图纸的发给我674655644@qq.com     能用G71车吗?

网友:
估计是变频器故障   这种情况第一次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