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与杆的区别

楼主(2010-06-28):
梁与杆的区别
谁能准确的解释一下什么是梁,什么是杆,两者的本质区别?

网友:
在机械,建筑等工程中存在大量受弯曲的杆件,如起重机大梁,火车轮轴等,我们从广义上把这种一般承受的外力以横向力为主,且杆件变形以弯曲为主要变形的杆件称为梁

网友:
杆-一个方向尺度远大于其他两个方向的尺度,这种弹性体称为杆.

楼主:
杆是以其形状定义的,梁是以其受力及变形定义的,梁实际是杆的一种,可以这样理解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这样理解,梁是受弯曲应变的杆!

网友:
2楼的兄台说的很对。在力学和工程方面,都是这么区分的。

网友(2015-01-15):
一个资料上看的:工程中承受拉伸的杆件统称为拉杆,受压的杆件成为杆或柱,承受扭转的杆件称为轴,承受弯曲的杆件统称为梁。希望帮到你。

网友:
力学上,杆有2重含义
1. 是按尺寸来分的,把弹性体分成杆件(简称杆),板壳和块体。
2. 在杆件下面又按主要受力的不同分成杆(主要是轴向受力),梁(主要是弯曲受力),轴(主要是扭转受力),栓(主要是剪切受力)。
3. 另外还有一些习惯称呼,如拉杆,压杆,扭杆,柱等。

网友(点评):
习惯称呼里还有---拱。

网友:
杆主要承受轴向载荷,有时也承受少量的剪力和弯矩,一般为轴对称或中心对称的截面。梁主要承受横向载荷(剪力和弯矩等),也承受少量的轴向载荷,梁承受轴向载荷一般也是为了更好的承受横向载荷,比如预应力钢筋混凝土梁,梁以矩形截面、箱式截面居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