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讨论:关于增压水泵扬程的选择!

楼主(2010-06-28):
<P p

这样一种情况:水泵需要安装在一楼,设备放在三楼,高度差20米。三楼的设备是喷水设置,但喷水压力有两种要求,

一种是喷水压力为0.2-0.3MPa,另一种喷水压力是1.5-2MPa,想请问各位前辈在这种情况下,能否只选择一个泵来满足

这两种不同的喷水压力要求?

比如我选择泵的扬程是H=(高度差20米+加上出口压力高度21米(2MPa))*1.2=50米。

有个疑问是我选择50米扬程后固然可以满足2MPa压力的要求,但对另一设备0.2-0.3MPa压力要求会否太高,此设备的喷水

压力必须是0.2-0.3MPa的,因为不想用两个泵分别增压,两套管道太麻烦,这样选择可以吗,影响大吗?若是不可以的话,有

什么其他的解决方法没?

楼主:
有没有减压阀之类的,能调整压力的呢?

楼主:
你可以选择有线性比例的水泵,好一点的水泵。我这有,不过可能也太高。qq819754904
引用 网友A:

    你那的泵是什么牌子的,有资料吗发给我看看!可以发我邮箱283499695@qq.com

网友:
我那是高压水泵,可能不适合你!